昨天鼓捣一个220VAC转12VDC,炸了,向大佬们求教

楼主(2018-08-26):
电路板:220VAC转12VDC,原理图我不是特别清楚,炸的是整流部分

事情经过:我把电路通电,想要看看220V整流之后会输出多少伏,就打算用万用表去测。但是当时档位是在交流750电压档,我忘记换成直流电压档了。我刚刚把表笔(忘记是红还是黑了)搭在整流输出的正极时,电路就炸了。(不排除另外一只表笔有不小心碰到其他地方,但是我觉得可能性很小)

结果:串在电源上的电阻炸断了,整流输出的正极焊点破损,其他地方没有明显的痕迹,见图

问题:
1.造成炸了的原因是什么?我自己猜想既然电阻炸断了,应该是输入短路,但是我好像没有碰到那里啊?把表笔搭在整流输出的正极上,另一只表笔还没动呢,就炸了

2.炸掉的那个电阻是起保护作用的吗?它的色环是黄紫金金黑(或者反过来,见图),这个色环怎么读?
这个色环很奇怪的,有前辈根据经验猜测是0.47欧。我百度了一下“黄紫金金黑”,网上也有很多疑问,不过大致上都说是4.7欧,我也比较倾向这种说法。我把其中一个讨论“黄紫金金绿”的链接贴在这里,供大家参考。http://www.jdwx.info/thread-177661-1-1.html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测一下,可是我板子上那个已经炸掉了,测不出来。手上刚好有这个电阻的大佬们可以测一下,看看是不是4.7欧。

3.我分析这块板的电路有点吃力,尤其是整流部分过后,有两个三极管,我分不出来哪个脚是哪个极,也不知道起什么作用。我上传了图片,虽然觉得可能性不大,但还是想问问,有没有人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4.挨着炸掉的电阻的那个原件是变压器吗?我是新手,担心认错了
已解决,那个元件并非变压器,而是共模电感

网友A:
注意安全 ! 安全第一!

网友B:
玩220VAC的时候。建议使用隔离电源。
还有建议串个灯泡再连接pcb

网友C:
看主芯片是什么,百度查相应的应用电路, 此为标准的反激电路,你抄板是否抄错了,前面那个像变压器的应该是共模电感,应该在桥式整流的后面。javascript:;

网友D:
你抄错图了吧
共模电感的位置不对,
看你图,很有可能 共模是直接接L N 中了,中间串了个电阻

网友E:
貌似是后端电流过大,R充当保险丝的角色,过载炸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抄错图了吧
共模电感的位置不对,
看你图,很有可能 共模是直接接L N 中了,中间串了个电阻  ...

你是对的,我把原理图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主芯片是什么,百度查相应的应用电路, 此为标准的反激电路,你抄板是否抄错了,前面那个像变压器的应该 ...

板子上共模电感是在整流桥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是后端电流过大,R充当保险丝的角色,过载炸掉了吧?

不知道是哪里电流过大。我自己猜想R是保护作用,但是这个色环我不知道怎么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220VAC的时候。建议使用隔离电源。
还有建议串个灯泡再连接pcb

隔离电源怎么搞?买一个还是做一个?我不知道原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隔离电源怎么搞?买一个还是做一个?我不知道原理

应该是买吧,你看看TNY280PN这个芯片呢

网友G:
一看你那个焊点烧糊就是短路所致,只要你万用表档位够,交直流都不会出这个问题,能出的是你用了电阻低位挡去骚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看你那个焊点烧糊就是短路所致,只要你万用表档位够,交直流都不会出这个问题,能出的是你用了电阻低位挡 ...

这个我可以确定万用表是打在750VAC档上的,不是电阻档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可以确定万用表是打在750VAC档上的,不是电阻档

走过的路会不知道是咋回事,那个电阻不要去猜,一般用的是0.47的

网友H:
你色环没看对吧?0.47欧?反过来成什么了,没见过,能改就改改,不能改就整流之后重新做稳压和滤波吧

网友G:
我还给你看舌环,需要给你一步步讲明白原理吗,是告诉你一般就用的那个电阻,这是十足的山寨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还给你看舌环,需要给你一步步讲明白原理吗,是告诉你一般就用的那个电阻,这是十足的山寨者 ...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D:
你需要12V多少A?
给你搞一个,总比自己琢磨来的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色环没看对吧?0.47欧?反过来成什么了,没见过,能改就改改,不能改就整流之后重新做稳压和滤波吧[em:3: ...

现在板没在我手上,应该就是0.47欧,我回去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12V多少A?
给你搞一个,总比自己琢磨来的块吧

我是凑巧拿到一个监控电源,就把它拆开看了看,想知道里面电路是怎么样的。我是菜鸟嘛,就给搞炸了。并不是工作需要,谢谢啦

@lxtiger :是的,家里人工作原因,手上有一些闲置的监控电源
楼主是监控摄像头的电源板吗?我之前烧了4个监控摄像头的220V转12V的电源板,也没分析出原因。

网友I:
你不买隔离变压器.我就不发表意见....为你生命负责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不买隔离变压器.我就不发表意见....为你生命负责

估计是个自耦的,没事,请勿触碰金属部分

网友J:
应该是短路了,有保护措施的话,不会损坏功率管,恢复电阻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不买隔离变压器.我就不发表意见....为你生命负责

没玩过220V,隔离变压器是指220V转220V隔离么,没玩过不要见笑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没玩过220V,隔离变压器是指220V转220V隔离么,没玩过不要见笑

是啊.有他就不会触电.不过也要小心.

网友L:
一看就是手抖直接短路了那个破损的焊盘和旁边的焊盘 , 输出短路 ,炸了输入保险电阻

网友M:
炸的话,芯片,mos管都会坏的,还有采样电阻,可以仔细检查一下,上电串个灯泡防止炸**

网友N:
那个电阻的值你不用纠结,这是根据整个电路整体的功率,EMC的调试决定的。那个电阻的作用两个:1.能起到ntc的作用,刚上电电阻温度低,电阻大;然后电阻温度上来,电阻就小了。这样起到抑制上电冲击的作用。2.第二个就是像你烧掉的那样,类似一个保险丝作用。  值的取决蛮复杂的。你不用纠结的。     电路板烧了,很可能是你一个万用表的表笔接触了两个地方,短路烧掉了。

网友O:
这种最好有个隔离变压器,注意安全。

网友P:
回帖的都是好同志

网友Q:
利用手头的变压器构成隔离变压器,容量选择略大于实验对象当前使用的功率.

网友R:
你看看表笔有烧过的痕迹吧?这是很典型的表笔针尖点着整流桥正极时,表笔金属又碰到了整流桥负极,只是你没注意到而已。。

网友R:
你这个是5色环的电阻,最后那个色环是精度,不用管。前面4色环看起来似乎是黄-紫-黑-银,如果确定是这4色环,那就是4.7欧的电阻,如果是黄-紫-黑-金,那就应该是47欧的。。

网友S:
    看了这个板子,我只能说现在的板子成本控制的好低啊,比女人的衣服都低~
    建议楼主找一个质量好的电源拆拆看看好的设计是什么?
   这个设计输入侧没有保险,没有抗浪涌设计,无压敏电阻,无安规电容~
    不知道哪里的山寨品,不要过多纠结了

网友T(2019-03-20):
看你图,很有可能 共模是直接接L N 中了,中间串了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