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模拟信号的选通问题

楼主(2018-08-26):
(无正文)

网友A:
用多路输入的AD芯片会简单得多。

网友B:
你先说说你的需求吧,或许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C:
继电器就不要想了吧,你的继电器得多快速度才能满足采样级别的需求?
CD4051(也可能是4053,具体记不清了,自己查)我用过,6选3,一个控制信号。

网友C:
补充一下,你说的叠加,是因为你没有等足够的时间,切换至状态稳定,是需要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你说的叠加,是因为你没有等足够的时间,切换至状态稳定,是需要时间的。 ...

你是说如果设置合适的延时就一定不会发生信号之间的叠加吗?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我输入的都是模拟信号,选通开关的时候还是按照0、1选通的,比如CD4052芯片我A控制端和B控制端我都选择0,按逻辑功能是选通模拟信号一,这归根到底好像还是数字信号的选通方式啊。是不是这个过程中间必须要加AD转换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如果设置合适的延时就一定不会发生信号之间的叠加吗?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我输入的都是模拟信号,选 ...

好人做到底吧。

楼主(点评):
谢谢你,可以稍微解释下吗。

楼主(点评):
主要我的输入信号都是一些大小未知的模拟信号,用不了AD,模拟开关还是得放弃啊。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大小未知?那你把你的需求明确一下啊。不过无论怎么大小未知,你总要采样吧?如果你担心信号过大,那就模拟钳位喽,从钳位后的模拟采样中去判断信息。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你说的很专业了。但是我并不需要读取AD值,只是想完成选通,而且能同时开断多路,我觉得还是得用继电器来做,通过电平控制,做个继电器控制板。你之前提到继电器不行,我不是很理解。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继电器是ms级的,即使快速的,接通也需要2ms以上,也就是说,你最快的采样最多只有每秒500次,够用你就可以试。

网友D:
楼主应说清楚具体需求,继电器并不会比模拟开关能实现更多的功能,事实上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