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驱动器的EMC整改讨论

楼主(2018-08-26):
各位好,最近做了个小功率BLDC驱动 (12v,5A),汽车上的 ,要做EMC 认证, 现在有几项不过关,有做过的朋友吗,一起讨论讨论
1、电磁辐射超标(CISPR 25) ,低频部分超标 150K~2MHZ。
2、改变mosfet门极的限流电阻,高频部分的超标全部改善了,改变电源滤波,电感电容基本无效,怀疑电流回路面积大了引起辐射150K~2MHZ怎么也消不掉,那位朋友经历过,方便赐教一下?

楼主方便分享一下吗,我现在也碰到相同的问题,数据也跟你差不多类似。也是在150K到2M

网友A:
电机的线是不是很长

网友B:
你好,发产品图片PCB板实物图,或者提供电路原理图,那样才能提供整改意见。广州这边的测试机构都是可以提供整改意见。
立讯可以的,有整改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线是不是很长

线不长 , 电机和驱动是做成一体的,直接焊在一起没有引线

网友C:
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机控制器解决方案

网友D:
(CISPR 25) 有电源+   电源-  总共应该是有4个天线吧   测导线的辐射量的   可以用屏蔽电缆试试     电源输入滤波电路再调整一下    驱动输出也需要加滤波电路

网友D:
如果不顾及成本可以买现成的滤波器

楼主(2018-10-11):
问题找到了,谢谢各位,什么胡乱改板,什么加滤波、什么3W原则、什么去耦其实都是低级手段,真正的关键点找到了,可能解决99%的问题,成本几乎不增加

网友E(2018-11-23):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谢谢各位,什么胡乱改板,什么加滤波、什么3W原则、什么去耦其实都是低级手段,真正的关键点找 ...

楼主怎么解决的 可以分享一下 经验嘛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谢谢各位,什么胡乱改板,什么加滤波、什么3W原则、什么去耦其实都是低级手段,真正的关键点找 ...

楼主分享一下经验呗

网友G(2019-03-28):
辐射超标啊,无刷的,我估计你是在PWM信号上加pf滤波了,楼主大大分享下经验,我是把一个有刷的给弄过了

网友H:
楼主是怎么改善的,请分享一下?

网友I(2019-05-06):
引用 网友D:
(CISPR 25) 有电源+   电源-  总共应该是有4个天线吧   测导线的辐射量的   可以用屏蔽电缆试试     电源输 ...

分享下经验?

楼主:
我钻了空子 让电流连续就好了,否则就是加屏蔽,塑料壳是不用想了

@xyyangzhao :我的QQ是285476162
楼主可否加个QQ 我想跟你讨论下 我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J(2020-04-15):
引用 楼主:
我钻了空子 让电流连续就好了,否则就是加屏蔽,塑料壳是不用想了

楼主加个qq464060750,向你学习

网友K(2023-01-03):
引用 楼主:
我钻了空子 让电流连续就好了,否则就是加屏蔽,塑料壳是不用想了

你好请教一下。  在预取芯片之前的限流电阻,并联二极管有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