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功率电感的使用频率问题

楼主(2018-08-26):
各位朋友,你们在使用功率电感滤波的时候,关注功率电感的频率范围吗,我看了几个datasheet,一般就到几MHZ,对高频干扰抑制能力很弱,有熟悉电感的朋友吗,介绍一下,能到100Mhz的差模功率电感,

网友A:
100Mhz,其实很好做了,远比一般的功率电感好弄,只需要根据功率选择合适的线径,做个空心的就成了,不像中频电感,又是磁芯又是蜂房绕法什么的。到100MHz范围,唯一需要注意的也只剩下各线圈的磁场屏蔽,不能让其互相耦合。
曾经玩过一个电焊机,输出电感采用李兹线,做了个直径近80mm的空心线圈,效果倒是很好,完全不担心磁芯发热啊,饱和啊等限制,当盖上外壳,直接把外壳给烤糊掉(铁皮的),理论其实很简单,比较靠近的铁皮外壳和线圈构成了一个小型电磁炉。最后经过多次调整该线圈空间位置才搞定。

厂家定制最好了
感谢你的评论,我们做汽车上的东西,最好有汽车级的标准件,自己缠的不太敢用 ,其实就是高频磁芯的功率电感,只是我还没找到

网友B:
高频干扰的抑制无须多大的电感量,而常规所谓“功率电感”是用在开关电源里的,用途根本就不同。工作频率在百MHz量级的高频电感都是空心的,可以找厂家定制。

网友C:
看下磁珠

楼主:
磁珠是对的,不过没找到合适的,朋友,用过大电流磁珠吗,6A以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磁珠是对的,不过没找到合适的,朋友,用过大电流磁珠吗,6A以上的

可以找厂家定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磁珠是对的,不过没找到合适的,朋友,用过大电流磁珠吗,6A以上的

大电流磁珠是有的,也不算太贵,不过特点就是到100MHz,阻抗都不是太高,比如100MHz也就是30Ω 50Ω什么的。和一般电感不一样的是,你这里用磁珠类的好像不行啊,磁珠类的都是消耗型阻波,也就是你被阻波的高频功率越大,元件本身发热就越高。
而电感类的理论上才能用到你这里,也就是损耗必须比较小,而是通过阻抗来阻波,而不是消耗。
Ni-ZnFeO4材料的,应该能用到你这里。这方面应用定制的也应该有,不过就是远不如一般的材料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磁珠是有的,也不算太贵,不过特点就是到100MHz,阻抗都不是太高,比如100MHz也就是30Ω 50Ω什么 ...

感谢关注,我准备用TDK的3端滤波器试试,是专门的 EMI器件,大电流,电源线用,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磁棒电感,应用频率高,不过就怕有辐射,别影响辐射不达标,我驱动板才直径50mm,塞着么多东西,感觉不对,不过EMC不达标。只能加东西了,

网友D(2019-08-22):
手机的电源电路中使用DC-DC转换器,使用的功率电感的磁束泄漏可能会诱发电源电路的不稳定,给电路造成不好的影响。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使用磁束泄漏较少的叠层型功率电感来解决,可以阻止噪音干扰使电源电路保持稳定。另外,磁束泄漏少还能够使电源电路和周边的信号线等的电磁耦合减弱,抑制噪音诱发的信号纯度劣化。
   一、功率电感的使用频率问题探讨?
   功率电感和叠层型功率电感的磁束泄漏监测数据。与一直以来作为DC-DC转换器上使用的主要功率电感的绕
   线型功率电感相比,叠层型功率电感的磁束泄漏更少,现已证实闭合磁路的构造使磁束泄漏较少。这些数据表明在小型高速开关DC-DC转换器电路中使用小型叠层型功率电感的情况下,能够发挥它抗噪特性的特长。

   DC-DC转换器的电源转换效率和功率电感性能之间的关联。PFM是指手机在待机状态下保持低电流负荷的模式,这时电源转换效率性能是与功率电感的Rac (交流电阻) 以及电流-感值偏执特性相关。各功率电感的Rac特性开关频率数是4MHz的DC-DC转换器IC的电源转换效率特性。
    http://www.cenkersz.com/ckc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