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AD16,这样的3D图怎么画

楼主(2018-08-26):
如图,这样的3D图怎么画,就是一块板子插到另外一块板子上。

网友A:
这样的好像在原理图工程文件的时候就要设置

网友B:
得要有对应3D封装的元器件,你这个看起来不是很真实啊,库画的太粗造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得要有对应3D封装的元器件,你这个看起来不是很真实啊,库画的太粗造了么。。。。 ...

请问你说的库怎么做?用什么软件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说的库怎么做?用什么软件做?

简单的立体,可以AD自身画,真实点的话就用Solidworks画

网友D:
器件简单通用的3D模型可以从网站下载,比如http://www.3dcontentcentral.com/,下载完后在AD中把相对应的器件与模型相关联就行。网站上没有的可以自己画然后导入,常用的CAD设计软件有solidworks入门比较简单,适合新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器件简单通用的3D模型可以从网站下载,比如http://www.3dcontentcentral.com/,下载完后在AD中把相对应的器 ...

多谢耐心解答,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