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设备驱动开发

楼主(2018-08-27):
(无正文)

网友A:
有触摸屏的通讯协议吗?有协议就可以搞,没协议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触摸屏的通讯协议吗?有协议就可以搞,没协议就麻烦了

触摸屏通讯协议?因为下位机是自己编的通讯协议,所以上位机触摸屏给的现有的通讯协议通不了,所以想自己开发MCGS设备驱动啊。这样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触摸屏通讯协议?因为下位机是自己编的通讯协议,所以上位机触摸屏给的现有的通讯协议通不了,所以想自己 ...

没懂。你要开发什么MCGS设备的驱动啊?触摸屏?还是在下位机和触摸屏之间增加一个转换的设备?

网友B:
那你根据触摸屏的协议写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你要开发什么MCGS设备的驱动啊?触摸屏?还是在下位机和触摸屏之间增加一个转换的设备? ...

下位机与触摸屏通讯,中间有个设备驱动,好比触摸屏与PLC通讯是PPI协议,是不是要在触摸屏下面挂接PLC的PPI协议,才能通讯,只不过这个驱动时MCGS的人给编好了,直接挂就好了,现在因为下位机是自己编的串口,所以要自己做驱动啊,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根据触摸屏的协议写程序啊

你们所说的触摸屏协议具体指什么?我没懂你们说的“触摸屏协议”指的是什么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位机与触摸屏通讯,中间有个设备驱动,好比触摸屏与PLC通讯是PPI协议,是不是要在触摸屏下面挂接PLC的P ...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用下位机驱动触摸屏。这个需要知道触摸屏的通讯通讯协议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用下位机驱动触摸屏。这个需要知道触摸屏的通讯通讯协议才可以的。 ...

你们所说的触摸屏通讯协议,到底指的什么?不应该知道下位机通讯格式,然后在编写MCGS设备驱动的程序的时候按下位机通讯格式编写程序不就好了?你们总是说知道触摸屏通讯协议,我一直没明白你们指的到底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所说的触摸屏通讯协议,到底指的什么?不应该知道下位机通讯格式,然后在编写MCGS设备驱动的程序的时 ...

因为触摸屏是购买现成的,所以要知道如何和它通讯,才能控制它显示。如何和显示屏通讯,就是显示屏的通讯协议

网友C:
MCGS有个软件专门开发驱动程序的  脚本编程比较简单的  以前弄过

网友C:
也可以用标准的Modbus协议  这样就不用自己开发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触摸屏是购买现成的,所以要知道如何和它通讯,才能控制它显示。如何和显示屏通讯,就是显示屏的通讯 ...

貌似咱俩说的不是一个问题。不过谢谢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GS有个软件专门开发驱动程序的  脚本编程比较简单的  以前弄过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用标准的Modbus协议  这样就不用自己开发驱动了

因为没办法是标准的,所以才这样麻烦

网友D(2019-03-27):
所以上位机触摸屏给的现有的通讯协议通不了,所以想自己开发MCGS设备驱动啊。这样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