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请教大家LC滤波电路极点零点的问题

楼主(2018-08-27):
小弟最近由于工作内容需求在自学LC滤波器的相关知识,但是基础比较差理解书上关于极点零点的问题感觉十分困难。所以想跟诸位请教一下思路,比如类似图中这个滤波电路,可以直接从电路结构就判断它是几阶滤波、有几个极点几个零点吗?
有查到“数储能原件个数就是阶数”的说法,可靠吗?还是说一定要得到传输函数才能知道阶数和极点零点?
另外就是,从频响图上可以直接判断零极点吗?
还请不吝指教,多谢!!!

楼主:
帖子里不知道怎么回复king兄的评论,就在这回了,我会去找你提到的书来学习,感谢指教!

网友A:
那个说法绝对不可靠,我说过好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说法绝对不可靠,我说过好多次了。

是指数个数的说法吗?我也是觉得有点玄所以来请教。
Xu工可以帮忙推荐好的帖子或者书籍让我学习下零极点的内容吗?最好是讲的稍微通俗易懂一点的,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指数个数的说法吗?我也是觉得有点玄所以来请教。
Xu工可以帮忙推荐好的帖子或者书籍让我学习下零极点 ...

    把容抗和阻抗直接转换成 1/Cs , sL , 然后再按电路网络基础,并联串联,然后用计算机化简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指数个数的说法吗?我也是觉得有点玄所以来请教。
Xu工可以帮忙推荐好的帖子或者书籍让我学习下零极点 ...

一般性研究,即便是局限于LTI电路,难度也太大了,建议不要深究了。

网友C:
供 LZ 参考(两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容抗和阻抗直接转换成 1/Cs , sL , 然后再按电路网络基础,并联串联,然后用计算机化简即可 ...

好的,我先找简单一点的模型看看,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性研究,即便是局限于LTI电路,难度也太大了,建议不要深究了。

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 LZ 参考(两个文件):

收到,我下载来看看,感谢分享!

网友A:
这个可不是危言耸听或者打马虎眼推托的,这是真的。滤波器确实难学,于是应运而生了许多“烹饪书”式的滤波器设计著作,依计行事即可。中国广东有个世界知名的biquad滤波器专家,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也建议非滤波器专家,看些烹饪书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不是危言耸听或者打马虎眼推托的,这是真的。滤波器确实难学,于是应运而生了许多“烹饪书”式的 ...

   是的,实际工程上无论是数字滤波器还是模拟滤波器,比较依赖计算机EDA仿真和调出结构

网友C:
另外还有两个关于模拟滤波器的帖子。
LZ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考下:

二阶模拟滤波器
极点位置与低通滤波器特性的关系

网友D:
真不嫌费劲,现在那么多仿真软件,随便一仿真不就可以了吗?鬼才去推倒传递公式,顺便说一下,软件有时比人聪明的多,确实仿真模型选择得当,将非常接近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不是危言耸听或者打马虎眼推托的,这是真的。滤波器确实难学,于是应运而生了许多“烹饪书”式的 ...

明白您的意思,我也是有找到那种设计手册,只是想对原理性的东西了解多一点之后设计和debug会比较有方向感,现在花点时间但是以后效率会高一点。
而且私心上觉得,工作难免需要跟人交流,若是只会按步骤做未免会有可能陷入尴尬处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还有两个关于模拟滤波器的帖子。
LZ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考下:

我去学习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不嫌费劲,现在那么多仿真软件,随便一仿真不就可以了吗?鬼才去推倒传递公式,顺便说一下,软件有时比人 ...

哈哈,其实我现在就是在为仿真做点前期准备

网友E:
做高频的用传输零点法来快速分析,不用计算,可直接预估频响曲线。
自己搜keysight 即原安捷伦射频部的文档 Transmission Zeros in Filter Design
设计用软件ads,mwo等,或一些手机app也有。
高频滤波器不用低频设计那种传输函数推导方法,是看s参数,差损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高频的用传输零点法来快速分析,不用计算,可直接预估频响曲线。
自己搜keysight 即原安捷伦射频部的文档 ...

我去找提到的资料和软件来看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