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问题?请高手帮帮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8-27):
自己去查下三极管 电流 Ibe  Ice的关系

网友B:
相同负载,流过的电流大一些。

网友C:
这个个人觉得是因:1三极管导通在开关状态,所以电压降很低CE可能默认为零。二BE默认在0.7V,加载在灯上的电压降和电流不一样,更主要是供电电源电压本就比较低,造成的

网友D:
三极管是放大器件,IC=100IB,IC上流过的电流比IB大,所以A灯会比B灯亮

网友E(点评):
你是新手吧,想当然了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E: 难道不是这样吗?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D: 你是新手,还是看看教科书,把三极管原理搞懂,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是有条件的。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E: 你这么知道我不知道放大条件,再说人家是想好好请教的,你不给解释就算了,还在这说些有的没的,起码我是回答了他的问题,你呢?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D: 我这个回答就是最好的回答。基础的问题,教科书讲得多详细,不能指望别人在论坛里讲得比教科书都详细。你这个回答,比不回答还差,误导别人。BE之间有PN结的压降,CE之间可以饱和导通的,压降比BE的PN结压降小很多。你说呢?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E: 每个人都有抒发自己意见的权利,我认为肯定不是压降的问题,上图有提到两个灯泡上压降都为1.5V,而且BE间的压降和CE间的压降就差0.4V,基本没多大影响,但是IB和IC间的电流就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没有明确表明总电压是多少,但本来基极所需电流就几毫安,而且B点电压肯定是大于E点,三极管肯定工作中放大状态,所以还是电流的影响比较大。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E: 当然并不是我的答案就是正确答案,你也可以反驳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D: 电流是电压和电阻决定的。电压就是我上面说的,VBE和VCE压降不一样。饱和导通时,集电极电流可以大于基极电流,也可以小于基极电流,看外边电路的。基础不稳,地动山摇。这个问题,如果你做到了秒懂,也许就入门了。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D: 建议你看看三极管的数据手册,看看特性,多看几个型号的,多看几遍。

网友E:
简单的基础问题,还需要高手呀!

楼主:
看上图电流放大100倍了!
三极管放大后的电流是从B极流向C极吗?好像不是!
那么这个放大100倍的电流是从三极管的那里流向A灯泡???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上图电流放大100倍了!
三极管放大后的电流是从B极流向C极吗?好像不是!
那么这个放大100倍的电流是从三 ...

自己动手仿真一下,比猜100遍效果都要好,电子技术是个实践科学

网友G:
基极电流是有限制的!

网友H:
Vbe的电压值要远大于Vce

网友I:
楼主是学电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