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开发板及仿真器] 关于SEED-XDS560V2PLUS在Win10下驱动不能正常识别问题的解决

楼主(2018-08-27):
问题状态如图1-1,1-2:

楼主:
解决方案及操作:
1.        重启进入BIOS;
2.        进入Security选择Secure Boot;
3.        点击右侧Enabled,选择Disabled(如图1-3,1-4);

经过更改BIOS设置560V2PLUS驱动问题已经解决可以正常使用(如图1-5,1-6),560PLUS如有相似问题,可参考560V2PLUS解决方案。
  *目前此方案只应用在WIN10系统上。

楼主:
   1-1
                   1-2
                  1-3
                         1-4
   1-5
  1-6

网友A:
感觉系统高了  兼容性就还达不到

网友B(2019-02-10):
我改了过后还是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