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温度与电压不适当对薄膜电容器的影响

楼主(2018-08-27):
温度与电压不适当对薄膜电容器的影响

温度与电压不适当对薄膜电容器会产生影响呢,如果你不是很了解这方面的知识,那么由小编为大家讲解一下吧!

相信常接触电容器的人员会清楚在分断电容器组时,如果断路器发生重击穿,在电路中会出现回路的现象,在电容器的端子上就会出现数倍操作过电压。在如此高的操作过电压的作用下,薄膜电容器的内部就会发生强烈的局部放电和介质损伤,甚至导致电容器击穿。因而用于投切电容器的断路器的质量与电容器的实际使用寿命是紧密相关的。为了防止过大的涌流和过电压,当电容器从网络中退下来后,要及时对电容(组)放电。在将电容器再次投入电网运行之前,电容器上的剩余电压不应超过其额定电压的10%。

薄膜电容器的使用寿命与环境温度有关系:

在每一台电容器的标牌上都标有其温度类别,例如:"-40/A",这就表示这台电容器可以投入电网运行的低环境温度-40℃。而这台电容器可以连续运行的高环境温度为:Ih平均高温度为40℃,24h平均高温度为30℃,年平均高温度为20℃。这是因为在低温下,电容器内部浸渍剂的粘度增大,内部电压降低,电容器耐电能力下降。

在低于其允许低温度的温度下投入运行,很可能会在电容器内部引发局部放电,从而加速其电老化而降低电容器的实际使用寿命。而另一方面如果薄膜电容器长期在高于其高允许的温度下运行,又会加速电容器的热老化。因而一方面要选用其温度类别与实际的运行环境温度相适应的电容器,另一方面在电容器的安装使用中要特别注意电容器的在实际使用工况下的通风、散热和辐射问题,使电容器在运行中所产生的热量能及时散发出去,千方百计在高温条件下降低电容器内部的介质温度,以达到延长电容器实际使用寿命的目的。

所以我们在使用薄膜电容器的时候要注意电压和温度,这样薄膜电容器的寿命也可以得到保证。我们专业制造安规电容,陶瓷电容,压敏电阻,薄膜电容。

楼主:

温度与电压不适当对薄膜电容器的影响

网友A:
我们在使用薄膜电容器的时候要注意电压和温度,这样薄膜电容器的寿命也可以得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