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系列做TFT的话,最大能做到多大分辨率

楼主(2018-08-27):
如题,现在手上项目要做TFT界面,带触摸功能的,显示的能容主要以数字及文字为主,还有曲线类型的,但是刷新速度都不快,基本在500mS以上,想知道这种需求用103能做吗?

网友A:
或许你可以考虑STM32F4系列或F7更快。

网友B:
带HSMC的可以,用个并行总线的TFT屏,320x240很好。

网友C:
欢迎使用DSP

网友D:
试试f7系列的

网友E:
STM32F103完全可以做,再低端一点的MCU都可以,只需配套用一款TFT控制器:RA8876可以支持1366*768;RA8873可以支持800*480,RA8871可以支持480*360. 电路很简单,软件也很简单。

网友F(2020-04-02):
我之前用过STM32F103的做过4.3寸的TFT屏控制,感觉显示界面难写的一比

网友G:
这个速度很慢的。

网友H:
你需要做大的速度呢

网友I:
可以做的。

网友J:
用103能做

网友K:
还需要计算吗

网友L:
楼主具体是设计需求是什么

网友M:
做TFT界面使用ucgui吧

网友N:
刷新速度也不快。

网友O:
这个速度跟不上。

网友P:
为什么不试用LCD12864呢

网友J:
推荐高端的STM32吧

网友I:
只要不全屏刷新就行。

网友K:
如果计算的话,这个就不行了。

网友H:
可以局部刷新的

网友L:
刷新速度跟不上的。

网友G:
还是换个f4吧

网友M:
ucgui可以的

网友P:
其他的小屏幕可以的。

网友O:
STM32F103太慢了。

网友N:
STM32F7可行。

网友Q:
刷屏的话F1肯定是不行了,用F4还勉强看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