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5V同步降压芯片,1A的PL5900A,2A的PL5902,3A的PL5903

楼主(2018-08-27):
DC-DC

同步整流降壓

轉換器

輸入

電壓

輸出

電壓

最大負載

電流

效率(%)

頻率

靜態電流

封裝

PL5900A

2.5V-5.5V

可調整

1.2A                 86%

(VIN=4.2V/5V,Vout=3.3V)

1.5MHZ

80μA

SOT23-5

PL5902

2.5V-5.5V

可調整

2.0A                 88%

(VIN=4.2V/5V,Vout=3.3V)

1MHZ

80μA

SOT23-5

PL5903

2.7V-5.5V

可調整

3.0A                  89%

(VIN=4.2V/5V,Vout=3.3V)

1MHZ

14μA

SOT23-6

PL5920

4.5V-21V

可調整

1.8A / 2A           94%

600KHZ

  2.5MA

SOT23-6

LDO

綫性穩壓器

輸入

電壓

輸出

電壓

最大負載

電流

精度

靜態電流

打開關閉

封裝

PL3501

2.7V-5.5V

1.2V,1.8V,2.8V

3.0V,3.3V

150MA

±1.5%

1µA

可控

DFN-4L

PL3502

2.0V-5.5V

1.2V,1.8V,2.8V

3.0V,3.3V

300MA

±2%

35µA

可控

SOT23-5

     PL5900A,PL5902,PL5903是一颗高效率,高频率的DC-DC降压转换器,100%占空比,内部集成同步开关管提高了效率, 消除了外部肖特基二极管的需要。关闭模式将设备置于待机状态, 将静止电源电流减少到小于1μA.
      PL5900A,PL5902,PL5903开关频率内部设置为 1.5/1MHz, 允许使用小的表面安装电感和电容器。
      PL5900A/PL5902无负载时,静态电流80UA,PL5903无负载时,功耗14UA左右。

特性:
  • 低RDS(ON)开关内阻
  • 2.5V~5.5V输入电压范围

  • 高开关频率使外部元件最小化
  • 100%占空比
  • ROHS环保

深圳市百盛新**半导体有限公司
郑琼锋

网友A(2019-01-03):
调整的计算公式没有,最好有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