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LINK在IAR里无法烧写

楼主(2018-08-27):
用STLINK,连上STLINK以后,发现烧写后面的选项是灰的。

网友A:
好像只能用调试

楼主:
点击debug without download,也出现那个错误提示对话框

网友B:
配置不对吧。

网友C:
确实无法直接下载,只能debug。

网友D:
只要st-link连接ok,IAR中配置好st-link,就可以了。

网友E:
在编译什么都OK的基础上,这两个选择对就好了。st-link连接是否ok可以用stvp来测试。

网友F:
你截图后面都已经提示SWIM错误,和软件没关系,先搞定你的SWIM链接,确认连线没问题

网友G:
重装IAR和STLLINK的驱动

楼主:
嗯,点击“download and debug”,出现错误

楼主:
跳到MAIN和生成HEX文件已经好了。

网友H:
供电问题

网友I:
电池没电了

网友J:
接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G:
看一下配置,有没有对

网友K:
可以的啊 我就在用

网友L:
先确定SWIM链接,确认连线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