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我用过的GUI开发软件有工业串口屏

楼主(2018-08-27):
使用过工业串口屏开发显示界面

主要是通过窗口发指令和接受触摸等信息。
界面是通过PC软件开发,控制流程自己开发一个后板,
界面与逻辑分类,不需要学习太多的显示器驱动知识。开发相对简单。

缺点是不好移植,最近需要更新PC开发平台,需要把旧的工程完全抄一份到
新的平台。另外就是做不了太花哨的东西。

网友A:
不懂这个,没用过。

网友B:
屏幕上直接有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上直接有显示了?

界面是在PC上开发的,相当于放置图片和控件。由串口通讯发指令控制切换。

网友:
应该是串口通信的液晶屏。

网友C:
串口屏简单好用,并口的不行浪费IO。

网友C:
1602就是并口屏,需要浪费不少端口。数据口都用了8个。

楼主:
不是简单的串口屏,液晶驱和触摸驱动是第三方的软件,提供串口通信协议进行控制。

网友D:
串口屏开发界面比较简单,不需要写TFT驱动代码。 做界面是组态的方式,拖控件设置属性就可以了。
可以试一下 深圳拓普微公司的 “智能TFT液晶模块”。
https://bbs.21ic.com/icview-2548382-1-1.html

网友E:
牛X,只要串口按照协议写入数据就行了。

网友E:
这种接口屏幕真方便。

网友E:
那种用串口通信的是不是都可以叫串口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