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老是陷入死循环了

楼主(2018-08-27):
LOOP:
MOV 30H,#00H ;将常数存入直接地址
KEY1:JB P3.2,COUNT1 3.2为低电平,则一直在此循环直至变为高电平
LJMP KEY1
COUNT1: ;变为高电平时,计数值加1
INC 30H
MOV A,30H
K35: CJNE A,#163,KEY2 ; 判断是否到了第163个上升沿,没到则继续循环计数
AJMP AAAA ;达到第163个高电平后,跳转至AAAA(P1.1口AD比较),
KEY2:JB P3.2,KEY2
AJMP KEY1
AAAA:.........

为什么老是陷入死循环了啊,已验证过执行不到AAAA程序

网友A:
是不是P3.2口不能当普通I/O口使用啊?

网友B:
是不是别的地方改了30H的值,老满足不了条件?

网友C:
肯定是在KEY2:JB P3.2,KEY2处陷入了死循环

网友D:
可以肯定输入给P3.2口的信号不是一直高电平的。。

网友D:
貌似P3.2口信号输出有误。。

网友E:
检测有误?

网友F:
换成个位变量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3.2口不能当普通I/O口使用啊?

不会吧,这个是可以作为普通IO的。

网友H:
楼上说的对,导致它老是在KEY2那死循环。。

网友I:
信号应该是从P3.3口给单片机的,程序中写成了P3.2口

网友J:
一直用的ljmp可以64k范围内跳转

网友K:
取标号名字更要慎重,最好是用英文名称,哪怕很简单,能从多个角度来取名更好。

网友J:
可能是循环条件不满足,达不到退出循环的要求

网友L:
可能是循环条件不满足,达不到退出循环的要求。

网友J:
是不是P3.3口弄错了,P3.2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