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无法识别设备

楼主(2018-08-27):
原来的板子是USB3300的DIR管脚连接到PI11上,程序功能都完全正常,新画的板子,将DIR连到了PC2上后,修改了程序中的配置后,无法识别设备,搞了两天了,也没找到是什么原因

楼主:
用的库是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
只修改了usb_bsp.c文件
原代码为:
GPIO_PinAFConfig(GPIOI,GPIO_PinSource11,GPIO_AF_OTG2_HS) ; // DIR
//DI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GPIOI, &GPIO_InitStructure);

修改为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2,GPIO_AF_OTG2_HS) ; // DIR
  //DI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A:
看定义是可以的:
实在不行飞根线到PI11测试下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不行只能飞线了。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硬件PCB设计问题了。

网友:
原来的配方,原来的程序,突然新做的PCB不行了,肯定是硬件了。想法改成原来那种,飞线走起。

网友C:
是不是这个映射不可以哦

网友C:
用cubeMX配置试试看,看看可以配置这样不。

楼主:
哪儿啊?我怎么没有找到。。。

楼主:
飞到PI11 ,功能就正常了,实在不知道为什么PC2就不可以啊

网友D:
硬件问题

楼主:
纠结的是我这块板上的PI11被占用了,实在不想飞,太麻烦了

网友E:
把芯片管脚重新处理了下

网友F:
你usb软件上是用来做vcp么?是否有vcp方面的demo,能否分享下?

网友G:
详细说说怎么回事啊,这么说太笼统了

网友F:
我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刚刚开始,还没搞定。我做103的和lpc1788的,都可以了。不过现在改成429的,没看到vcp的demo

网友D:
我设计的原理图与红龙demo板,有点区别。因只有外设模式,去掉miniusb以及相关cpen extvbus 等等与host有关的东西;而且根据datasheet说明,有源晶振直接24MHz给XI,reset pin 接地了。

网友H:
我用usb otg 库 、 vcp 测试代码,进行初始化device模式,始终不见clkout 有输出,这是第一;第二,代码运行到OTG_HS_CoreReset函数时(对OTG_HS_GRSTCTL的 CSRST位操作时)就会导致整个程序的崩溃。

网友I:
查看pdf文件,说是 引起 hclk pclk domain 的复位?!

网友J:
#ifdef USE_ULPI_PHY // ULPI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 ¸ù¾ÝLQFP176ÒÔ¼°·ÖÅäÇé¿ö£¬³õʼ»¯GPIOµÄʱÖÓ£¬º«ÑÇ·åÐ޸Ġ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3, GPIO_AF_OTG2_HS) ; // D0   PA3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5, GPIO_AF_OTG2_HS) ; // CLK  PA5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0, GPIO_AF_OTG2_HS) ; // D1   PB0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 GPIO_AF_OTG2_HS) ; // D2   PB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5, GPIO_AF_OTG2_HS) ; // D7   PB5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0,GPIO_AF_OTG2_HS) ; // D3   PB10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1,GPIO_AF_OTG2_HS) ; // D4   PB1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2,GPIO_AF_OTG2_HS) ; // D5   PB12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3,GPIO_AF_OTG2_HS) ; // D6   PB13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3, GPIO_AF_OTG2_HS) ; // NXT  PC3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2, GPIO_AF_OTG2_HS) ; // DIR  PC2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0, GPIO_AF_OTG2_HS) ; // STP  PC0

我用的是176pin的封装

网友K:
飞过去正常了,那就是电路设计的不正常。

网友L:
重新按照飞线的情况打个电路板。

网友M:
PC2应该是特殊功能引脚,配置不对吧。

网友N:
是引脚问题吗,飞线能解决吗

网友C:
用cubeMX配置试试,看这两个管脚能否配置成相同的功能。

网友O:
先检查板卡PCB布局

网友P:
相应的io口也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