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keil SFR外设寄存器观察文件如何编辑

楼主(2018-08-27):
很久以前记得怎么编辑外设寄存器观察文件 。SFR文件 ,不过好久不用都忘光光了, 最近又要用,哪为大神有相关的教程求教一下。

网友A:
这个可以编辑吗?我一直以为是不可以编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编辑吗?我一直以为是不可以编辑的。

可以编辑的   我后来想起来了   有个.xml文件  这个是可编辑的  然后运行一个脚本转成.sfr文件

网友B:
还可以这样操作?

~~~~~~~·

网友C:
楼主主要是做硬件还是软件,感觉偏软件一点啊

网友D:
sfr用来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用法如下:

sfr name = address;
name 为寄存器名字
address 为寄存器的地址

示例:

sfr P0 = 0x80; /* P0口,地址为0x80 */

sfr P1 = 0x90; /* P1口,地址为0x90 */

sfr P2 = 0xA0;       /* P2口,地址为0xa0 */

sfr P3 = 0xB0; /* P3口,地址为0xb0 */

等号右边必须为数字常量,不能包含+ -等操作符,数值也不是随意的,传统类型8051单片机支持的地址范围为0x80 - 0xFF。NXP 80C51MX提供扩展地址范围0x180 - 0x1FF。

假如8个发光二极管共阳极接电源,阴极连接单片机P0口,我们可以这样点灯:

sfr P1 = 0x80; /* 0x80实际为单片机P0口,只不过我们自己给它起个名字 */

voidmain(void)

{

while(1)

{

P1=0xff;

delay( );

P1=0;

delay();

}

}

如果程序比较大,我们也通过sfr给寄存器起别名,别人看了会XXX,至于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主要是做硬件还是软件,感觉偏软件一点啊

我是做MCU原厂做应用的  软硬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sfr用来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用法如下:

sfr name = address;

哥们你这个有点跑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做MCU原厂做应用的  软硬都做

厉害了老哥,唉,我水平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老哥,唉,我水平太差了

哈哈  后面这半句话我总能从用户的工程师那听到   对自己有点自信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  后面这半句话我总能从用户的工程师那听到   对自己有点自信嘛!

现在水平是可以应付现在的工作,但是毕竟硬件这块,想要提升还是需要日积月累,有时候特没信心,

网友E(2019-09-19):
老哥 您好 可否告知怎么生成的么?用哪个脚本呀?谢谢。

网友E: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解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