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OV5640配置

楼主(2018-08-28):
谁有ov5640摄像头的配置啊 需求是输出RGB565  800*480分辨率。
我现在配置的输出图像不清晰 有一些噪点。

网友A:
OV5640(彩色)图像传感器是一款低电压,高性能,1/4英寸500万像素CMOS图像传感器,可在小尺寸下使用OmniBSI™技术提供单芯片500万像素(2592×1944)相机的全部功能足迹包。它通过串行摄像机控制总线(SCCB)接口的控制,提供各种格式的全帧,子采样,窗口或任意缩放的8位/ 10位图像。

OV5640具有图像阵列,能够以500万像素的分辨率以高达15帧/秒(fps)的速度运行,完全由用户控制图像质量,格式化和输出数据传输。所有必需的图像处理功能,包括曝光控制,伽马,白平衡,色彩饱和度,色调控制,缺陷像素消除,噪声消除等,都可通过SCCB接口或嵌入式微控制器进行编程。OV5640还包括一个压缩引擎,可提高处理能力。此外,Omnivision图像传感器使用专有的传感器技术,通过减少或消除图像污染的常见照明/电源(如固定图案噪声,拖尾等)来提高图像质量,从而生成干净,完全稳定的彩色图像。

网友A:
应该模式没有配置对。

网友B:
不懂,帮你支持下!

网友C:
能具体点吗

楼主:
有配置成功的吗。一起分享一下吧

网友D(2019-07-29):
#3800~#3813的寄存器配置正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