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Python安装方法

楼主(2018-08-28):
前提是先安装好PIP,不会的在本版块找我发的教程
运行 CMD 然后以管理员身份启动命令行
如上图所示,然后回车执行远程下载安装,最后成功安装。

楼主:
Hello world
安装好后我们测试一下怎么样。
建立一个Py文件命名为Hello.py

保存。
双击运行
第一个例子成功,不过太简单了,接着我们复杂点,显示内容

楼主:
新建Hello2.py
#!/bin/python
"""
Hello World, but with more meat.
"""

import wx

class HelloFrame(wx.Frame):
    """
    A Frame that says Hello World
    """

    def __init__(self, *args, **kw):
        # ensure the parent's __init__ is called
        super(HelloFrame, self).__init__(*args, **kw)

        # create a panel in the frame
        pnl = wx.Panel(self)

        # and put some text with a larger bold font on it
        st = wx.StaticText(pnl, label="Hello World!", pos=(25,25))
        font = st.GetFont()
        font.PointSize += 10
        font = font.Bold()
        st.SetFont(font)

        # create a menu bar
        self.makeMenuBar()

        # and a status bar
        self.CreateStatusBar()
        self.SetStatusText("Welcome to wxPython!")

    def makeMenuBar(self):
        """
        A menu bar is composed of menus, which are composed of menu items.
        This method builds a set of menus and binds handlers to be called
        when the menu item is selected.
        """

        # Make a file menu with Hello and Exit items
        fileMenu = wx.Menu()
        # The "\t..." syntax defines an accelerator key that also triggers
        # the same event
        helloItem = fileMenu.Append(-1, "&Hello...\tCtrl-H",
                "Help string shown in status bar for this menu item")
        fileMenu.AppendSeparator()
        # When using a stock ID we don't need to specify the menu item's
        # label
        exitItem = fileMenu.Append(wx.ID_EXIT)

        # Now a help menu for the about item
        helpMenu = wx.Menu()
        aboutItem = helpMenu.Append(wx.ID_ABOUT)

        # Make the menu bar and add the two menus to it. The '&' defines
        # that the next letter is the "mnemonic" for the menu item. On the
        # platforms that support it those letters are underlined and can be
        # triggered from the keyboard.
        menuBar = wx.MenuBar()
        menuBar.Append(fileMenu, "&File")
        menuBar.Append(helpMenu, "&Help")

        # Give the menu bar to the frame
        self.SetMenuBar(menuBar)

        # Finally, associate a handler function with the EVT_MENU event for
        # each of the menu items. That means that when that menu item is
        # activated then the associated handler function will be called.
        self.Bind(wx.EVT_MENU, self.OnHello, helloItem)
        self.Bind(wx.EVT_MENU, self.OnExit,  exitItem)
        self.Bind(wx.EVT_MENU, self.OnAbout, aboutItem)

    def OnExit(self, event):
        """Close the frame, terminating the application."""
        self.Close(True)

    def OnHello(self, event):
        """Say hello to the user."""
        wx.MessageBox("Hello again from wxPython")

    def OnAbout(self, event):
        """Display an About Dialog"""
        wx.MessageBox("This is a wxPython Hello World sample",
                      "About Hello World 2",
                      wx.OK|wx.ICON_INFORMATION)

if __name__ == '__main__':
    # When this module is run (not imported) then create the app, the
    # frame, show it, and start the event loop.
    app = wx.App()
    frm = HelloFrame(None, title='Hello World 2')
    frm.Show()
    app.MainLoop()

楼主:
这次发行双击不行了,需要以Python Shell方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