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zigbee 网络如何设置PANID

楼主(2018-08-28):
如果在一个环境复杂的小区或者是工业现场中,存在各种用途的zigbee设备;

如果每一个网络设置一个信道用于区分,可能16个信道不够使用; 如果两个网络设置在同一个默认信道,就有可能网络A的终端设备加入到网络B中去; 网络B的协调器控制了网络A 中的设备;    好比,你们家的遥控器控制了邻居家的灯开光;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 使用PANID   给网络编号;范围是0X0001----0XFFFF; 可以通过给不同的网络 指定不同的网络ID号来区分网络,避免干扰;

用户可在   f8wConfig.cfg   文件中配置PANID;

/* Define the default PAN ID.
*
* Setting this to a value other than 0xFFFF causes                           设置这个值是一个非0XFFFF的值
* ZDO_COORD to use this value as its PAN ID and                         协调器会使用这个值作为他的PANID
* Routers and end devices to join PAN with this ID                           路由器和终端会加入到这个PANID中;
*/
-DZDAPP_CONFIG_PAN_ID=0xFFFF

如果这里设置为0XFFFF  :

那么协调器则随机产生一个值作为自己的PANID;  路由器和终端设备则会在自己的默认信道上随机选择一个网路加入,加入之后协调器的PANID即为自己的PANID;

如过这里设置为不是0XFFFF的其他值:

如果设定的值为0x0001--0xffff 区间内  为合法的; 那么协调器会直接以他为PANID;    如果在建立网络的时候发现 默认信道内该PANID已经被占用,那么协调器会继续搜索其他的PANID使用; 这就带来问题了, 终端和路由器并不知道协调器 换PANID了; 还会加入到原来设定的PANID中去;

网友A:
请问panid是什么

网友B:
这个无线,好多年我没接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