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ANopen对象编辑器使用说明

楼主(2018-08-28):
CANopen对象编辑器使用说明
    若要使用对象字典编辑器对字典主从站协议进行配置,需要进行一下操作。
1.        安装Pyton(选择目录,软件不大装在默认也没问题。安装后需要注册环境变量

教程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676629976cf3a954d41b847e.html)

楼主:
2.        安装wxPython(目录默认)

楼主:
3.        安装Beremiz-1.1_RC5 (目录默认)

似乎 不安装 影响也不大 但是 如果使用Beremiz 必须安装1.02 版本以前的!

楼主:
4.        打开对象字典配置编辑器
打开CanFestival3\objectgen,双击objectedit.py

楼主:
5.        使用方法自己摸索下,大致流程是:
选择配置主站还是从站->根据需要选择所要加载的协议(需要自己研读下协议,这个是没办法,用到的研究,不用的就不管他,已经移植好的程序基本功能都能用)->完成后配置相应的通讯参数(配置非常简单哦,自己去发现)->配置完后,文件保存为字典文件(.od),文件->建立字典为ARM移植所用的TestSlave.c Testslave.h文件。

楼主:
example:添加1个RPDO。
      点击添加->PDO接收,自动生成0X180的RPDO,可以对其属性进行配置。

楼主:
截图如下所示:

网友A:
wxPython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