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I2C通信距离到底是有什么决定的???疑惑求助

楼主(2018-08-28):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就是传感器是I2C 通信的;
在开发板上面吧都是正常通讯,后来根据需求加长传感器的线;发现通讯不成功,

楼主:
我用示波器先测量了 单片机发出的数据,短距离时。示波器显示的波形是正常的

楼主:
但是我一将导线延长至5米,我的单片机IO口出来的数据就不对了,SDA波形最后面被拉低了不少

楼主:
各位有遇到过需要I2C长距离通讯过的项目吗,,来讨论讨论吧

网友A:
I2C通讯就是距离不能太长的

网友B:
I2C就是IC和IC之间通讯,距离很近,曾经试过2m没问题,速率不要太高。
距离主要由线间电容决定,可以用中继延长。

网友C:
I2C通信没听说过要几米以上的吧,几米以上用485吧。

网友C:
I2C通信本身就是用在同一块电路板上的芯片和芯片的通信。

网友D:
看波形,就知道你的I2C驱动有问题。
I2C总线,只能拉低,置高只能靠外部上拉电阻。
也就是说,下降沿可以比较陡峭,但是上升沿,必然是RC充电的波形。
速度降低一些,没有干扰的场合,5m是可以的。最好用屏蔽线,只是分布电容更大,但是干扰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波形,就知道你的I2C驱动有问题。
I2C总线,只能拉低,置高只能靠外部上拉电阻。
也就是说,下降沿可以比 ...

是指第二幅示波器的图吗? 感觉后面的波形被拉低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把线缩短之后 波形就是第一幅图那么干净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指第二幅示波器的图吗? 感觉后面的波形被拉低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把线缩短之后 波形就是第一 ...

我用逻辑分析仪测过,CLK的脉宽都是14us 到13us之间的,太快了吗?

网友E:
    距离长了,线间电容导致信号波形被过滤成正弦波了,I2C上拉电阻10K , 跟线间电容形成RC低通滤波器,工业长距离一般用4-20 mA 电流模式通信或者485一类的差分信号,信号线额定阻抗

@雪山飞狐D :好的,谢谢你的意见
@hsxs :你是实在要长距离用就加一个便宜的单片机,另外一边短距离读写数据,然后通过232传过来
@雪山飞狐D :没办法,,,有需求。。长距离测温需要用到。最长5M,本来是想用单总线通讯的方式,但是会影响到通讯
@hsxs :不要这样长距离用,人家设计标准就不是给你长距离用的
所以一方面是要想办法减小线间电容,另一方面是要减小上拉电阻 是吗???

网友F:
告诉你个秘密,把上拉电阻换成500欧,或许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告诉你个秘密,把上拉电阻换成500欧,或许可以解决问题

哈哈哈好的好的

网友G:
TTL电平只适合板间通信。i2c增加通信距离,找电平转换芯片,一个收一个发,以前用过NXP的,忘记什么型号了。度娘去搜搜或者nxp官网找找。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好的好的

这个不可靠,产品量产卖出去,一个出问题就有你折腾,加电平转换芯片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告诉你个秘密,把上拉电阻换成500欧,或许可以解决问题

5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指第二幅示波器的图吗? 感觉后面的波形被拉低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把线缩短之后 波形就是第一 ...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是你的I2C驱动程序错了,GPIO模式配置错了。
只要改为外部电阻上拉,上拉电阻可以适当减少,5m长度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你还是不理解,不可能做好这个项目的。
可以肯定,90%以上的人,都搞不清楚I2C的规范为什么要外部电阻上拉。
正是因为你把GPIO配置成推挽输出,才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由于线间的分布电容,I2C的2个信号互相干扰,你甚至可以对地加电容,减少互相的干扰。

网友D:
补充一下,I2C长线出现问题,原因有2个:
1、SDA和SCL之间的分布电容太大
2、SDA/SCL和GND之间的分布电容太大
知道原因了,你就可以直接短线模拟了,无非加3个电容就可以模拟了,也方便查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是你的I2C驱动程序错了,GPIO模式配置错了。
只要改为外部电阻上拉,上拉电阻可以适当 ...

我用的是新塘的51单片机。管脚配置成了开漏,他手册上面也说了推荐模式。。我现在就是觉得分布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新塘的51单片机。管脚配置成了开漏,他手册上面也说了推荐模式。。我现在就是觉得分布电容的问题 ...

看波形,绝对不是OD输出,是推挽输出,你是执迷不悟呀!
OD输出,电阻上拉拉高,是典型的RC充电,不可能这么陡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波形,绝对不是OD输出,是推挽输出,你是执迷不悟呀!
OD输出,电阻上拉拉高,是典型的RC充电,不可能 ...

是的,图片上是推挽,但我自己重新设置过了,没贴图而已

网友I:
飞利浦给出的官方文档中提到了两个和距离相关的东西,一个是传输速率,一个是负载电容,负载电容不能大于400pF

其实负载电容大于400pf,也是可以的,看你怎么处理。
正解

网友J:
发这么个菜的问题,暴露你很多东西

网友K:
那么长。。。。。。。你还引出线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那么长。。。。。。。你还引出线来

多长到底??????

网友M:
可以很长。
楼主的图的两根线之间的串扰太多了。明显两个线太近,寄生电容太大了。两根线都单独配地线连接。
几米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上升沿慢了,除了500欧姆外,速度慢下来是另外一个解决方案。

楼主:
其实很想看到有成功的案例 po个图之类的

好了 关于线的问题着实不知道如何解决好的,
我现在换成单总线通讯的传感器了。。也怕I2C太长在现场被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