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内存单片机价格十块以内的有没有人推荐。

楼主(2018-08-28):
RT.内存在128KB以上,有没有。

楼主:
老板是内存,不是flash

网友A:
要 128Kx8 的 RAM 吧。  静态 RAM 相当与 4 倍的 Flash, 新塘的 M4 有大 SRAM  的, 512Kx8 FLASH ROM + 128K x 8 / 160K x 8 SRAM ,NUC505 批量好象就是十块钱左右

网友A:
  大陆产的有一家, 集成有 4Mx8 级别的 DRAM 的, 忘记厂家名字, 刚才搜了没有找到, 不知道阵亡没有。

网友B:
新塘nuc972系列,集成64M字节内存。也不贵。

网友C:
加个SPI的RAM芯片吧,RAM存储器/23K256T-I/SN,5块钱

网友D:
32位ARM
STM32F103VCT6,256KB FLASH,48KB RAM

8位CPU
STM8S207,128KB FALSH,6KB RA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SPI的RAM芯片吧,RAM存储器/23K256T-I/SN,5块钱

256Kb=32KB

网友E:
好久不见了,楼主

网友F:
为啥不用SDRAM呢

网友G:
去STM32里找吧,绝对主流

网友H:
英飞凌的xmc1302系列的有200k的,也不贵

网友C:
你可以找其它型号啊!
LY68S3200     32M Bits Serial Pseudo-SRAM with SPI and QPI
LY68L6400     64M Bits Serial Pseudo-SRAM with SPI and QPI
两颗单价都是3.5元左右,够你用了

网友I:
Broadcom BCM58101 512KB SRAM 量大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