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想设计一款S5PV210的核心板,请问硬件PCB布局布线上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8-08-28):
如题,之前设计了一款S5PV210的核心板,最后硬件调试过程中,内存并没有带起来。
请问在设计核心板的过程中,硬件PCB布局布线中需要注意什么?主要问题有这些:
1.怎么确定内存电路各种信号线的走线长度?
2.是否有必要进行仿真,确保制板成功?如需要,一般要做哪些仿真?
3.是否按照官方的PCB设计规范,就基本能确保板子成功?

楼主:
自顶!请各位解答一下疑问!

网友A:
核心布线(内存、闪存等),考验技术工,我知道很多一般是这样干的:核心布线原厂或者方案公司给一个布好的文件,这部分不要动,其他随便你走线,否则出问题不负责。出问题,对方第一个问题:核心布线有没有改动?所以,这块自己体会下难度,而且需要专业的测试工具,一般小公司折腾不起。

网友B:
参考设计 210和DDR这块 直接拷过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