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30不支持FPU怎么移植FREERTOS

楼主(2018-08-28):
在移植FREERTOS的时候发现 M4的port需要FPU支持

网友A:
这一块的不是很清楚的,,对了,弱弱的问一句,,FPU是啥?

网友B:
PORT中关于FPU部分应该是条件编译的,不定义__FPU_PRESENT和__FPU_USED这两个宏或者直接去掉FPU相关部分,还要在编译器中选择不使用FPU,避免编译器使用FPU相关的指令

网友C:
请问fpu是什么

哈哈哈,我看楼下 才知道。但是也不太懂。
哈哈哈,我看楼下 才知道。但是也不太懂。

网友D:
fpu是浮点运算单元

@lxs0026 :浮点运算快啊
这个有什么用处?

网友E:
果然还是要多看书。。。不然都不知道FPU是什么。。。我去看书吧~哈哈哈啊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pu是浮点运算单元

哇哦 我对这些名词都不知道

网友F:
带FPU的,需要开启

网友G(2023-02-24):
330有FPU啊,是支持的。

网友H:
浮点处理单元是整数运算器之后的一大发展

网友I:
fpu是浮点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