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几十块的FC拆解,看看到底什么鬼

楼主(2018-08-28):
大小对比。

拆机图再这里

看晶振频率,应该是N制的。

揭秘:电路板上的“黑疙瘩”,里面究竟是什么? https://bbs.21ic.com/icview-2546186-1-1.html

楼主:
屏摄,目测确实是IPS的屏, 就是个人觉得颜色对比度高了点。

楼主:
这些东西批发价都在50元左右,最贵不会上百,所以内部也很简单,控制器是批量的跟主板一起生产的,就那种黑疙瘩的一块,不知道这个工艺是怎么称呼?
另外就是一块闪存芯片了。搭配几个按键和一块屏,结构非常简单。如果用单片机去做肯定一百两百的拿不下。

楼主:
放大了仔细看,这个是256M的闪存,下面的黑疙瘩叫什么?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东西批发价都在50元左右,最贵不会上百,所以内部也很简单,控制器是批量的跟主板一起生产的,就那种黑 ...

NDSL,上半个屏,折断了吗

网友B:
黑疙瘩好像叫bonding,俗称牛屎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NDSL,上半个屏,折断了吗

没,我是网上找的这些图片。昨天想买个呢,然后查了一下,发现太便宜了。然后看看内部如何。网上找的这些图。

网友C:
黑色應該是主控IC,綁定封黑膠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大了仔细看,这个是256M的闪存,下面的黑疙瘩叫什么?有人知道吗?

是个主控芯片,上面用环氧树脂封起来,防止别人山寨.

网友D:
黑疙瘩就是邦定,俗称牛屎片。平常我们用的叫封装片。区别主要是便宜,能便宜很多,是因为省掉了封装和测试的费用。用这种裸片要接受一定的不良率,就是赌运气,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同一批里面是同一个系列的,有些体质好的就是高阶型号(RAM和Flash多点)。富士通和上海中颖都有这些裸片供货,血压计很常见。选择邦定片还是封装片,这个要看PCBA的成本,因为邦定片坏了,这个PCBA就报废了,无法维修。说到底就是为了省钱,没必要看不起牛屎片,而且能裸片供货的厂商不多。

网友E:
牛屎芯片,压低成本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些东西批发价都在50元左右,最贵不会上百,所以内部也很简单,控制器是批量的跟主板一起生产的,就那种黑 ...

黑的叫绑定

网友G:
邦定,坏了就没法修,国内还有厂家自己进口晶圆,自己封装,烧自己的程序,销售。

网友H:
前些年做过2颗这样的IC,一颗是纯主机,一颗是掌机。

一个是当时的FPGA验证板,一个是掌机样机:

厉害 大佬

网友I:
这是一种编程芯片?,的确用单片机做,成本确实比这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一种编程芯片?,的确用单片机做,成本确实比这个高

是的,里面是跑程序的,没有封装,直接封到PCB上了。之前经常在电子玩具里面见到,还有那种电子手表,电子计算器,游戏机。

网友J:
绑定呀,成功低呀,玩具里是最多的!

网友I:
看着还是蛮清晰的,小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着还是蛮清晰的,小屏幕

这游戏机批发价50不到,淘宝零售在80元左右。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前些年做过2颗这样的IC,一颗是纯主机,一颗是掌机。

一个是当时的FPGA验证板,一个是掌机样机:

当年做这个都没少捞钱呀!

网友L:
一坨牛屎芯片,感觉是最容易坏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坨牛屎芯片,感觉是最容易坏的芯片。。。

各种玩具,低成本电子产品都用这种,比如门铃,那种20元以内的电子产品全部是这。

网友M:
收点垃圾回来拆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