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 开发板不能与电脑连接

楼主:
错误提示 Connection failed! No response, check the communication cable, the power on the board or the baudrate (set to 921600 bps).
我检查过了 ,电源连接正常的,供电也正常
请大家指点指点

问题1

问题1

驱动正常

驱动正常

网友A(2018-08-30):
check the communication cable
肯定是不正常的,楼主仔细检查

楼主:
已经搞定了

网友B: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能连接?

网友C:
虚焊了有没有

网友D:
说说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E:
我也很好奇  感觉有没有可能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F:
肯定有虚焊

网友G:
速率太高了

楼主(2018-11-09):
程序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H(2024-12-26):
引用 楼主:
程序有问题导致的

我也遇到了,也发现是程序不同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能说一下咋弄的了嘛,,,,翻江倒海

网友I:
既然你确认了电源连接正常,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排查其他常见的原因来解决问题。

网友J:
尝试将波特率设置为更低的值(如 115200 或 460800),看看是否能成功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