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锂电池充电电流

楼主(2018-08-28):
(无正文)

网友A:
串个电阻即可限流

网友B:
看下你的充电器用什么方案。

找到充电控制IC的型号,查下数据手册看能不修改充电电流。

网友C:
充电芯片当然都是可以控制充电电流的,有的是软件IIC接口控制,有的直接就是电阻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你的充电器用什么方案。

找到充电控制IC的型号,查下数据手册看能不修改充电电流。 ...

谢谢,MAX1873,是可以限制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当然都是可以控制充电电流的,有的是软件IIC接口控制,有的直接就是电阻设置的 ...

谢谢,MAX1873,找到限制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充电IC都有充电电流大小的设定——TP拓微原厂,Q920708273

没看到他家4节电池的充电IC

网友E:
呵呵!给你的留言被屏蔽啦,也不知到你有没有看到,能不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