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NV32F101用FLASH模拟EEPROM,实现字节的编程程序示例

楼主(2018-08-28):
/**********************************************************************
*
* 实验名称:FLASH操作
* 实验平台:NV32开发板
* 板载芯片:NV32F101FL64E
* 实验效果:使用FLASH模拟EEPROM,实现字节的编程
*
************************************************************************/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rtc.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sysinit.h"
#include "eeprom.h"

int main (void);

/********************************************************************/
int main (void)
{
                char ch;
    uint32_t i;
    uint8_t  u8DataBuff[512];

                sysinit();
          printf("\nRunning the Flash_demo project.\n");
    LED0_Init();
    LED2_Init();
    Flash_Init();

                /*对FLASH第60个扇区进行擦-读-写 */

    /* 擦除第60个扇区*/
    Flash_EraseSector(60*FLASH_SECTOR_SIZE);

    for(i=0;i<512;i++)
    {
        u8DataBuff[i] = (uint8_t)i;
    }

    /*向擦除的扇区写入数据*/
    Flash_Program(60*FLASH_SECTOR_SIZE,&u8DataBuff[0],512 );

    for( i=0;i<512/16;i++ )
    {
        for(ch =0;ch<16;ch++)
        {
           printf("0x%x,",*((uint8_t *)(i*16+ch+60*FLASH_SECTOR_SIZE)));
        }
        printf("\n");
    }

/*********************************************************************************
*
*        EEPROM 使用范例
*        EEPROM 第一次使用前,可以先erase,这样可以提高写的效率
*        一次只能写一个双字,如果写byte,可以先处理一下然后写
*        小于10byte,单独调用EEPROM_Write 效率可能更高,EERPOM_Writeup4byte建议在写比较长数据时使用
*
**********************************************************************************/
  EEPROM_Erase(0x00);
  EEPROM_Erase(0x200);   //建议在最开始进行erase 初始化,提高效率

  for(i=0;i<256;i++)
        {
                EEPROM_Write(4*i,1024-4*i);
  }

  //任意位置再写一个
        EEPROM_Write(24,0x55aa);
        EEPROM_Write(68,0xaa55);
        EEPROM_Write(128,0x3fec);
  EEPROM_Write(156,0xccbb);
        EEPROM_Write(256,0xbbcc);
        EEPROM_Write(264,0xccdd);
        EEPROM_Write(300,0x3fff);
  EEPROM_Write(512,0x5f5f);
  EEPROM_Write(900,0x9f9f);

        for(i=0;i<256;i++)
        {
                printf("adr:%d =0x%x \n",4*i,EEPROM_Read(4*i));
        }
//批量写
  printf("/***************************批量测试**************************/ \n");

  //跨界的写,1-2个sector的写
        EERPOM_Writeup4byte(340,u8DataBuff,512);
        //byte写,byte读取

  printf("/***************************byte写测试**************************/ \n");
  EEPROM_WriteByte(132,0x13);
  printf("adr :132 =0x%x \n",EEPROM_Read(132));
  EEPROM_WriteByte(132,0x14);
  printf("adr :132 =0x%x \n",EEPROM_Read(132));
  EEPROM_WriteByte(132,0x12);
  printf("adr :132 =0x%x \n",EEPROM_ReadByte(132));
  EEPROM_WriteByte(132,0x15);
  printf("adr :132 =0x%x \n",EEPROM_ReadByte(132));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