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NV32F101 IRQ中断实验程序示例

楼主(2018-08-28):
/**********************************************************************
*
* 实验名称:IRQ中断实验
* 实验平台:NV32开发板
* 板载芯片:NV32F101FL64E
* 实验效果:初始化IRQ模块,选择中断输入引脚,和检测模式,按下按键触发IRQ
*           中断切换LED状态
*
************************************************************************/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ics.h"
#include "rtc.h"
#include "sim.h"
#include "irq.h"
#include "sysinit.h"
int main (void);
void IRQ0_Task(void);

/********************************************************************/
int main (void)
{
    IRQ_ConfigType  sIRQConfig;

    /*系统初始化*/
          sysinit();
          printf("\nRunning the IRQ_demo project.\r\n");
    LED2_Init();

    sIRQConfig.bMode   = IRQ_MODE_EDGE_ONLY;         /*!< 选择边沿检测  */
    sIRQConfig.bEdg    = IRQ_FALLING_EDGE_LOW_LEVEL; /*!< 选择 下降沿或下降沿/低电平 */
    sIRQConfig.bIntEn  = 1;     /*使能IRQ中断*/
          sIRQConfig.bPeEn   = 1;     /*中断信号输入引脚使能*/
          sIRQConfig.bPdd=1;          /*!<中断请求上拉器件禁用*/

          IRQ_SetCallback(IRQ0, &IRQ0_Task);  /*设置回调函数*/
    IRQ_Init(IRQ0, &sIRQConfig);

          while(1)
          {
          }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RQ0回调函数.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void IRQ0_Task(void)
{
    LED2_Toggle();
    printf("IRQ0 routinue.\r\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