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NV32F101 KBI中断实验程序示例

楼主(2018-08-28):
/**********************************************************************
*
* 实验名称:KBI键盘中断实验
* 实验平台:NV32开发板
* 板载芯片:NV32F101FL64E
* 实验效果:初始化KBI模块,选择中断输入引脚,和检测模式,按下按键触发KBI
*           中断切换LED状态
*
************************************************************************/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ics.h"
#include "rt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kbi.h"
#include "sysinit.h"

int main (void);
void KBI0_Task(void);
void KBI1_Task(void);

/********************************************************************/
int main (void)
{
    uint8_t         u8Ch,i;
          ICS_ConfigType  sICSConfig;
    KBI_ConfigType  sKBIConfig;

    /*系统初始化*/
          sysinit();
          printf("\nRunning the KBI_demo project.\r\n");
    LED1_Init();
    LED2_Init();

          PORT->IOFLT = 0xe4960000; //KBI0、KBI1输入滤波

          printf("\nin FEE mode now.\r\n");
    UART_WaitTxComplete(TERM_PORT);

    /* 时钟模式由FEE模式切换到FEI模式 */
    sICSConfig.u32ClkFreq = 32;
    ICS_SwitchMode(FEE,FEI, &sICSConfig);

    OSC_Enable();

     /* 禁用KBI中断输入引脚*/
   for (i = 0; i < KBI_MAX_PINS_PER_PORT; i++)
   {
     sKBIConfig.sPin[i].bEn         = 0;
   }

    sKBIConfig.sBits.bMode   = 0;   /*!< 选择  边沿检测  */
    sKBIConfig.sPin[0].bEdge = KBI_FALLING_EDGE_LOW_LEVEL; /*!< 选择 下降沿或低电平检测 */
    sKBIConfig.sBits.bIntEn  = 1; //使能KBI中断
    sKBIConfig.sPin[0].bEn   = 1; //使能KBI中断输入引脚

    KBI_Init(KBI0, &sKBIConfig); //初始化KBI0
    KBI_Init(KBI1, &sKBIConfig); //初始化KBI1
    KBI_SetCallback(KBI0, &KBI0_Task); //设置回调函数
    KBI_SetCallback(KBI1, &KBI1_Task);

        while(1)
        {
        u8Ch = UART_GetChar(TERM_PORT);
        UART_PutChar(TERM_PORT, u8Ch);
        }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KBI0回调函数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void KBI0_Task(void)
{
    LED1_Toggle();

    printf("KBI0 routinue.\r\n");
}

/*****************************************************************************//*!
*
* @brief KBI1回调函数.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void KBI1_Task(void)
{
    LED2_Toggle();

    printf("KBI1 routinue.\r\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