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一个很简单的中断函数老是编译错误,看下我的中断哪里错了?

楼主(2018-08-28):
用的X IDE器件16f1503编译器XC8 V2.0 写个简单的中断函数,编译提示错误:
"C:\Program Files\Microchip\xc8\v2.00\bin\xc8-cc.exe"  -mcpu=16F1503 -c  -fno-short-double -fno-short-float -O0 -fasmfile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0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main.p1 main.c
main.c:76:6: error: variable has incomplete type 'void'
void interrupt isr()
     ^
main.c:76:15: error: expected ';' after top level declarator
void interrupt isr()
              ^
              ;
2 errors generated.
(908) exit status = 1

下面这是中断函数
void interrupt isr()
{
    if(T0IE&&T0IF)
    {
        T0IF=0;
        sys_ms++;
    }
}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xc8 2.0 的中断函数 改了 void __interrupt() ISR(void) 这样才能通过编译

楼主厉害啊,你的提醒也让我弄了好几天不进中断函数的问题解决了。这Microchip就没有一个规范的例程吗?非得让大家这么苦苦摸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xc8 2.0 的中断函数 改了 void __interrupt() ISR(void) 这样才能通过编译 ...

楼主,我刚开始学习PIC单片机C语言,请多多指教。

网友B(2019-01-04):
如您所说的一样,我也是XC8的2.0版本,按照你说的方式才能编译通过,请问您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去哪里可以看到正确的中断入口写法

网友C:
不妨试试MCC(MPLAB Code Configurator) 这个插件能生成很多代码,很多系列都支持PIC10/PIC12/PIC16/PIC18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您所说的一样,我也是XC8的2.0版本,按照你说的方式才能编译通过,请问您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去哪里可 ...

编译器手册里面有说明,只是很少有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