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5754R 输出问题

楼主(2018-08-28):
用F407 spi (时钟21)  驱动AD5754R 设置单线发送 时序配置无误 试过各个输出范围、有输出但最大只有2v;有大佬用过这个芯片吗?求指点 困扰好几天了

@lg——1024 :你好,我现在也是用的这个芯片,不太熟悉32,我用逻辑分析仪检测spi波形是和我发出去是一样的,现在能开关芯片内部基准电压,但是没有输出,回读也没有数据,我这个芯片是否工作正常了呢,谢谢大佬
有问题的可以留言,我不太用这个账号,今天突然看到自己发的帖子,就顺便分享一下 希望能帮到大家,以后还是要看英文手册
好久没来看了,遇到AD5754R没有输出的问题 一直很困扰 注册这个账号想让大神指点 结果好像没有很好的效果! 问题在我发帖之后不久解决了!起初一直是以AD5754R的中文手册为参考 调试了好久一直没有输出! 后来仔细查阅了英文手册,发现AD5754R有严格的硬件上电时序(英文手册有详细介绍,中文手册没有),AD5754R供电顺序,数字块(5v)先上电,然后模拟块在上电(15v)。

网友A:
查了一下,ADI官网给了例子。

网友A:
给你找来了。

楼主:
我就是参考这个写的 驱应该没啥问题 但是输出一直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参考这个写的 驱应该没啥问题 但是输出一直不对

那就不知道了。不过你用的这个单片机跟他提供的不一样,看看移植上有没有纰漏。

好的 谢谢啦

网友B(2021-04-17):
发现AD5754R有严格的硬件上电时序(英文手册有详细介绍,中文手册没有),AD5754R供电顺序,数字块(5v)先上电,然后模拟块在上电(15v)。
这个问题,你提问100遍也没用,搞这个高端的芯片,就是必须要主要电源的顺序的,一般一起上电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现AD5754R有严格的硬件上电时序(英文手册有详细介绍,中文手册没有),AD5754R供电顺序,数字块(5v)先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