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hipON-IDE编译器效率实现说明

楼主(2018-08-28):
一、位取反:
Flagbit0 = ~Flagbit0 ;//效率低
Flagbit0 = !Flagbit0 ;//效率高

if(Flagbit0 ==0) //效率最高
{ Flagbit0 = 1;}
else
{ Flagbit0 = 0;}

楼主:
二、位判断:
if(DCIN!=1)   //效率低
if(DCIN==0)   //效率高

楼主:
三、定义
在RAM空间够的情况下,用结构体定义的位变量没有定义成字节型效率高,采用指针表达效率较 低,尽量少用。

楼主:
四、表达式
if(vot_value<(vot_temp-1))  //效率低

vot_temp=vot_temp-1;
if(vot_value<vot_temp)  //效率高

公共表达式 提前获取结果到中间变量中。

楼主:
五、逻辑运算
函数带返回值
dc_value=adc(2)/2;    //效率低

dc_value=adc(2);
dc_value=dc_value/2;   //效率高

楼主:
六、简单结构体、结构联合体
1、结构体定义不应太复杂,建议简单数据集合,不包含大数组、结构体。
2、位结构体实现程序标记,实现置1、清零操作。
3、结构联合体,整数和字节组合实现AD值的获取。

楼主:
七、嵌汇编实现
__asm
BANKSEL  Var_1
MOV R0,#0x32
MOV Var_1,R0

CLR PSW,0
RLRC Var_1    ;;// 偏移量
ADD R0, #(_Arr_Var+0) ;;//操作地址
BANKSEL _Arr_Var
LD R1,[R0]

PAGESEL _Fun_A
CALL _Fun_A
PAGESEL $    ;//函数调用
__endasm;

楼主:
嵌汇编实现采用如上示例的引入。可以采用 #if  1/0  #else   #endif  的宏定义 一个条件 下实现C语言,一个条件下使用嵌汇编实现。 其中涉及到的变量均使用 BANKSEL _xx的格式,由编 译器自动优化数据区的定位,如果芯片的特殊寄存器存在多个区,也需要添加该声明,函数调用采 用PAGESEL _uuu的格式来声明高位的处理,因指令只传递12个bit的地址,低13位及以上由编译器调 用,针对4K及以下的芯片不需要改声明,但可以保留由编译器优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