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nrf51822的GPIOTE问题

楼主(2018-08-28):
hi_accuracy 的高精度模式是怎么回事?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这个模式功耗比较高。
如果我想要使用多路IO进行唤醒,且可能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是不是只能用高精度模式?
我看代码是在非高精度模式下没有配置引脚啊
int8_t channel = channel_port_alloc(pin, evt_handler, p_config->hi_accuracy);
        if (channel != NO_CHANNELS)
        {
            if (p_config->is_watcher)
            {
                nrf_gpio_cfg_watcher(pin);
            }
            else
            {
                nrf_gpio_cfg_input(pin,p_config->pull);
            }

            if (p_config->hi_accuracy)
            {
                nrf_gpiote_event_configure(channel, pin,p_config->sense);
            }
            else
            {
                m_cb.port_handlers_pins[channel-NUMBER_OF_GPIO_TE] |= (p_config->sense)<< SENSE_FIELD_POS;
            }

楼主:
求解答啊

网友A:
正常唤醒使用32.768K的低频时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