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按键的原理问题

楼主(2018-08-29):
   昨天看了一下TI的触摸按键的解决方案。

  主要是自耦合和互耦合,好像做的抗干扰性很好。  想自己用外围器件搭一个触摸按键的实验板子。不用集成芯片。  想请教一下大神有没有什么主流的解决方案。网上找了一些,各种实验方法都有。

网友A:
主流之所以是主流,那是因为用量多,显然这是芯片的领域。不用芯片,可用高输入阻抗的开关器件,结型场效应管优选。MOS管当然也可以,但要做好ESD防护,反而没有用结型场效应管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