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很清晰的解读i2c协议

楼主(2018-08-29):
1.I2C协议

   2条双向串行线,一条数据线SDA,一条时钟线SCL。
   SDA传输数据是大端传输,每次传输8bit,即一字节。
   支持多主控(multimastering),任何时间点只能有一个主控。
   总线上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一个addr,共7个bit,广播地址全0.
   系统中可能有多个同种芯片,为此addr分为固定部分和可编程部份,细节视芯片而定,看datasheet。

楼主:
1.1 I2C位传输
   数据传输:SCL为高电平时,SDA线若保持稳定,那么SDA上是在传输数据bit;
   若SDA发生跳变,则用来表示一个会话的开始或结束(后面讲)
   数据改变:SCL为低电平时,SDA线才能改变传输的bit

楼主:
1.2 I2C开始和结束信号
   开始信号:SCL为高电平时,SDA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开始传送数据。
  结束信号:SCL为高电平时,SDA由低电平向高电平跳变,结束传送数据。

楼主:
1.3 I2C应答信号

   Master每发送完8bit数据后等待Slave的ACK。
   即在第9个clock,若从IC发ACK,SDA会被拉低。
   若没有ACK,SDA会被置高,这会引起Master发生RESTART或STOP流程,如下所示:

楼主:
1.4 I2C写流程
写寄存器的标准流程为:
1.    Master发起START
2.    Master发送I2C addr(7bit)和w操作0(1bit),等待ACK
3.    Slave发送ACK
4.    Master发送reg addr(8bit),等待ACK
5.    Slave发送ACK
6.   Master发送data(8bit),即要写入寄存器中的数据,等待ACK
7.    Slave发送ACK
8.    第6步和第7步可以重复多次,即顺序写多个寄存器
9.    Master发起STOP

楼主:
写一个寄存器

楼主:
写多个寄存器

网友A(2018-10-13):
看串了,看成了21ic协议,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