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查看程序停在哪里了?

楼主(2018-08-29):
用keil硬件仿真时,运行到某个地方程序停止,如何查看程序停在哪里了?

楼主:
,我现在就是想查找程序到底在哪里停止了?昨天修改的程序,今天点击jlink仿真,开始运行挺正常,过了几秒后,程序就停止了

网友A:
停止后继续单步走就知道停在那里了。

网友B:
照你的现象,估计是Hard_Fault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我新加了一个中断函数,但是我没有为这个中断函数同时添加中断入口函数,所以一直停在某个地方。我后来设置了了多个断点才找到原因

网友C:
什么意思呀?

网友D:
请问怎样利用MDK点位程序跑死的地方?

网友E:
以前没有操作系统,自己还可以估计大概是哪里错了,现在加了ucos系统后,程序经常跑死到Hard_Fault的死循环里面,怎样地位程序死在了哪里?

网友F:
搞定就好,这个情况下确实会有这种问题。还有就是启动中断,没有设置中断处理函数。也会。

网友G:
这个 用keil不熟练啊 改用iar吧

网友H:
是想看汇编那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