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清晰的解读UART与IRDA的关系

楼主(2018-08-29):
     通用异步收发(UART)接口是手机应用处理器上常见的接口,UART符合标准的RS-232非归零编码格式。UART也可以兼容红外IrDA的工作模式,UART还可以通过外部的红外信号转换电路来驱动低速的红外设备(IrDA)。

很多地方把UART与IRDA的处理归为一类的原因是:两者都是通过对一定波形按照时钟进行采样和处理来获得有效数据。

楼主:
   下面通过一个实例波形图来解析UART通讯的实质。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字符串“5 0 4”,这五个字符都是按照ASCII码值来传递的(包括两个空格,ASCII值20),所谓的数据宽度就是指每个字符用多少位的数据位来表一个字符;所谓的停止位就是每两个字符间有多少空闲时间(或空闲周期)当作间隔;所谓的校验位就是后面有没有附加数据校验值,所谓的波特率就是一个位占多少分之一秒。

楼主:
如上图,从左往右读字符,从右往左读字符的位,依次读出0 0 1 1 0 1 0 1 (1 stop)0 0 1 0 0 0 0 0(1 stop)0 0 1 1 0 0 0 0(1 stop)0 0 1 0 0 0 0 0 (1 stop)0 0 1 1 0 1 0 0,他们分别是“5 0 4”的五个字符的ASCII码值。

楼主:
在串口调试助手中,有选项是以十六位发送,这个时候在波形上仍然是ASCII码,只不过解读的结果不同。比如用uart做数据通讯要发送一串UART命令,E8 04 EA,如下:

楼主:
如果用十六进制发送,十六进制接收,发送值转换的是45 38 20 30 34 20 45 41 ,接收解码是

上述两种在波形上的表现始终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