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远距低功耗通讯 + E19-433M20S2

楼主(2018-08-29):
    最一开始我们使用的是E18模块,但是这个模块是zigbee网络,通讯距离不能满足要求,于是换成了E19-433M20S2这个模块。
    E19-433M20S2是Sub 1GHz 小体积LoRaTM贴片型射频模块。核心芯片采用SEMTECH公司原装进口的SX1278/SX1276射频芯片。SX1278/SX1276支持LoRaTM扩频技术,LoRaTM直序扩频技术具有更远的通讯距离,抗干扰能力强的优势,同时有极强的保密性。其通讯接口为SPI,通讯距离能达到5km。是一款非常成熟的模块。
    由于我们一次性发射数据不多,只有不到10字节,所以瞬时功耗为mw级别,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网友A:
E19-433M20S2这个模块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B:
这个和发送多少字节还有关系吗

网友C:
不便宜吧?

楼主:
还可以  大概20块钱出头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发送多少字节还有关系吗

当然有 可以算算发送时长 跟瞬时功率相乘  这样功耗就出来了 能差不老少呢 对于要求严格的人来说

xch
量纲不是功率,是功。比如mJ

楼主:
主要这个模块人家还提供软件和源码的技术支持 这样的话开发起来就容易多了

网友D:
通讯可靠吗

网友E:
这两种哪个更加省电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两种哪个更加省电啊

我印象中好像zigbee更加省电 不过那个距离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有 可以算算发送时长 跟瞬时功率相乘  这样功耗就出来了 能差不老少呢 对于要求严格的人来说 ...

哦哦哦 对了 还是传输时长的问题 那这么说的话和传输的波特率也有关系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哦哦哦 对了 还是传输时长的问题 那这么说的话和传输的波特率也有关系啊 ...

是否和空中的传输速率也有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否和空中的传输速率也有关系啊

是的 我感觉有关系 但是没有做的这么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印象中好像zigbee更加省电 不过那个距离短

如果数据量这么小的话 无所谓的  如果数据量大 我感觉还是zigbee更加省电

楼主:
工况好的话 还是很可靠的 不过自己要做校验的

网友H:
看着还可以

网友I:
小手一抖,积分到手

网友J:
您这个实验可以考虑无线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