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接受GPS数据和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8-08-29):
今天用串口接收GPS接收器的数据,调试感觉特别卡,还经常逼退出来,请问大家,这是啥毛病

网友A:
不存在这种现象,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用串口助手之类的软件看看就该知道,GPS模块的输出是稳定的。

网友B:
如果某些GPS模块在卫星信号不好时不输出,那也应该可以通过指令设置令模块定时输出NMEA格式的数据。

网友C:
GPS模块的输出一般没什么问题,即使卫星信号不好,那也只是输出错误数据而已。

网友D:
串口助手可以输出正常数据

网友E:
不是“输出”,是“看到”。如果用串口助手可以看到GPS模块的正常输出,那不正说明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么?

网友F:
没什么 就是按照一定的间隔 冒数据 ,你根据里面的是否有效标记 , 选择接纳或者丢弃

网友B:
可以用串口软件监视

网友G:
调试特别卡,可能信号不太好吧;

网友H:
调试感觉特别卡,还经常逼退出来

怎么是逼退呢,详细说说现象啊

网友I:
百分九十九是程序问题

网友J:
是否跟硬件连接有关

网友K:
解析程序的问题,要充分考虑容错性才行的

网友L:
退出来是什么意思

网友M:
串口解析 字符串 有很多这方面的解析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