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显示库文件中的结构体没有定义

楼主(2018-08-29):
stm32l0xx_ll_comp.h

__STATIC_INLINE void LL_COMP_SetCommonWindowMode(COMP_Common_TypeDef *COMPxy_COMMON, uint32_t WindowMode)
{
  MODIFY_REG(COMPxy_COMMON->CSR, COMP_CSR_COMP1WM, WindowMode);
}

错误:Error[Pe020]: identifier "COMP_Common_TypeDef" is undefined

网友A:
确认一下头文件里面确实有这个结构体类型的定义吗?

网友B:
既然有这个函数,那应该头文件未包含进来吧;

网友C:
看看是否包含进工程了。

网友D:
extern类型试试

网友E:
我也说不清 但是各种类型的都试试

网友F:
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