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SH79F161A掉电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8-08-29):
中颖SH79F161A芯片的模数转换器ADC内建数字比较功能,想用这个功能做个掉电检测,在断电时能保存几个参数到EEPROM里,不知道可行否?疑问主要是如下:该ADC有8路通道,其中2路我用来做常规的ADC采集功能使用,另外再选择1路通道做掉电检测用,这样的话,就必须并使能该ADC模块的数字比较功能,不知道数字比较功能的使能,会不会影响其他那2路的正常使用?

网友A(2025-11-19):
SH79F161A 掉电检测可利用内部 LVR(低压复位)模块,需在寄存器 LVRCR 中设置合适阈值(如 4.0V),掉电时电压低于阈值会触发复位。若需提前处理,可外接分压电路将电源电压引入 ADC,软件定时采样,当电压降至预设值(如 4.2V)时执行数据保存等操作,注意采样频率与响应时间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