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串口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18-08-29):
我用串口助手发送字符,然后在有串口一传到pc上,为何一个字符 时可以,同时发多个时就不行了了?

楼主:
unsigned char buffer[];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nt i=0;
            unsigned char temp_trx;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IT_RXNE);
                        temp_trx=USART_ReceiveData(USART1);
                        buffer=temp_trx;
                        USART_SendData(USART1,temp_trx);
                        if(i==14)
                        {
                            i=0;

                         }
                        else
                        i++;

            }

}比如发送11,返回11,但是发送11 12,返回7F E2 .波特率为115200

网友A:
建议先单独试试发送,然后再单独试试接收,都可靠了在试试收完之后发送

网友B:
波特率合适吗

网友C:
试试采用低一些的波特率如9600或2400

网友B:
单个数据能正确收发的话,硬件没有问题,怀疑中断响应处理不够快,后面的数据把前面的冲掉了

网友B:
楼主不知道参考官方代码吗

网友D:
你试试发送12是不是也是返回12.

网友B:
如果发送一个数字是对的,那么就是你处理逻辑上错误的,。。1112会不会当成了一个数字。

网友E:
可以构建一个接收缓冲数组,中断中仅负责接收缓冲,主程序中负责发送

网友C:
试试9600的波特率吧,一般都用这个

网友F:
中断程序收发,波特率改低点看看

网友F:
跟波特率没啥关系,应该是代码的问题,至于说有啥问题,我也说不出,首先是代码不全,而且跟实际代码可能还不太相符

网友G:
显然是程序编制问题,好好检查代码吧。

网友H:
程序的结构有问题,一个一个处理没有条件限制是不能完成多字节接收的,多字节结束要有结束标致条件,比如时间或者特定字符,想清楚了再写程序。

网友G: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IT_RXNE);这句可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你加一句 ,clearITpend的这句再看看

网友G:
不要在中断中发送数据,放到中断服务程序外面发送

网友I:
还是看st官方程序吧

网友H:
buffer=temp_trx; ??
这句话没问题么??

网友J:
我也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把发送函数从接收中断里拿出来。把收到的数据缓冲起来然后慢慢往外发。

网友K:
程序肯定哪儿没弄对,比如你用了中断,没有清理标志位,或者波特率问题,不过跟你说的,排除了这个,看看中断或者判断。

网友L:
地线接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