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f407 can消息不发送一直停在邮箱里

楼主(2018-08-29):
看程序请求发送了3次 但是没发出去 3次后邮箱就满了  而且前3次分析仪也没有任何数据  查看tsr寄存器 发送成功和发送错误的位都是0  搞不懂什么情况 求解啊。。。

楼主:
发送失败 但是没有错误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没有配置好。

楼主:
CAN_TSR寄存器 都是  0x1c000000 0x19000000 0x52000000 0x82000000
CAN_ESR寄存器一直都是0  唉 连个错误信息都没有  从何找起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配置没问题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can必须要start才能用 初始化没有start。。。我tm蠢爆  希望有同犯此错误的小白朋友能看到这个。。。。。

网友B:
这个。。。。好在解决了

网友C(2018-10-29):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配置没问题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can必须要start才能用 初始化没有start。。。我tm蠢爆  希 ...

请问你说的Start是什么意思?小白不懂,能解惑吗?谢谢

网友D:
用can的分析仪查看一下

网友D:
可以回环测试

网友D:
然后再两个板子正常模式测试

网友E:
CAN_TSR寄存器 都是  0x1c000000 0x19000000 0x52000000 0x82000000   CAN_ESR寄存器一直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