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一分钟待机的问题。请高人指教

楼主(2018-08-29):
一个按键板,一分钟不操作的话,led灯就会变暗;操作的时候led灯亮度较高。
(不进掉电模式,省电模式也不进。)

网友A:
搞个定时计数器,有操作清零,无操作加一,如果大于一分钟。。。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定时计数器,有操作清零,无操作加一,如果大于一分钟。。。

我去。高人来了。
一个蓝牙音箱的面板。4个按键,不按的话,一分钟,要求led灯变暗;按键有操作的时候,led灯变亮。(led灯全程是开着的)(51核单片机 不能进入休眠状态)。

我按键扫描和控制灯程序要怎么拼到一起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定时计数器,有操作清零,无操作加一,如果大于一分钟。。。

我单独的按键扫描和控制灯的PWM还能跑。但是加了定时器,就不知道怎么弄了。这拼到一起的框架要怎么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单独的按键扫描和控制灯的PWM还能跑。但是加了定时器,就不知道怎么弄了。这拼到一起的框架要怎么弄呀 ...

在按键扫描里面加也可以,扫到键值清零计数,没扫到键值计数+1,到一定值时,改变LED的显示

网友A:
你这MCU都没有睡眠,随便整都可以

在定时中断里完成扫键,计时处理不就可以了

网友C:
有一百种方式实现该功能,奈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按键扫描里面加也可以,扫到键值清零计数,没扫到键值计数+1,到一定值时,改变LED的显示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MCU都没有睡眠,随便整都可以

在定时中断里完成扫键,计时处理不就可以了 ...

谢谢高人回答我这个弱智问题。

网友D:
什么片子没有计数器?
没有就用+1计数呗,这样的话就是计数不太精确。

------------------------------------------------------------------------------------------
专业定制开发单片机等嵌入式系统方案,欢迎来店访问:https://shop303370381.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