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电源直流电压输出端接大地问题

楼主(2018-08-29):
各位老师,
  附件图中为一款开关电源的基本示意图。在220V输入端有Y电容接地,通过变压器和直流输出端隔离,在直流输出端的GND端连接一个Y电容然后接地。
  问题1:输出端加Y电容到大地有何作用?-----对大地构成一定的滤波,去除部分高频共模电压?
  问题2:将输出端的GND直接连接大地是否可以行?是不是会造成一些安规标准无法通过?比如漏电流?但因为输出端和输入端有隔离,漏电流应该不至于超标把?
  十分感谢!

网友A:
1. 输出端加Y电容到大地的作用-----滤波,去除高频干扰杂波。这个杂波不一定是共模信号。

2. 将输出端的GND直接连接大地FG是否可以行?多数设备就是如此连接的,但有的不行,比如医疗设备。这要看行业标准规范。

3. Y电容容量大了是会造成安规标准中漏电流增加,以至于无法通过安规认证试验。但小了也不行,也许EMC试验不能通过。这要综合考虑。注意:Y电容起作用的前提是:FG一定要接真大地,而不是接零N线。目前很多大楼的市电FG并没有连接真大地——不良地产开发商之恶果

4. 不会因为市电输出端和输入端有隔离,漏电流就一定会大幅度减小。这要看整个设备绝缘结构。不能一概而论。真的搞清楚安规中的漏电流到底是如何测量的,这点很重要哟!会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输出端加Y电容到大地的作用-----滤波,去除高频干扰杂波。这个杂波不一定是共模信号。

2. 将输出端的GN ...

十分感谢!
  2,医疗行业的GND不直接接到大地,一般是这样。但我们这边有个产品的电源AC-DC15V,其内部就是大地和输出的直流GND式直接短接的(这个产品是微弱信号测量的产品)。我个人觉得能不能接到大地是由于泄漏电流决定的,或者说耐压决定的(因为一般AC-DC的电源输入端到大地的耐压只有1500V,而医疗产品要求市电输入端到电路板部分耐压4KV)?不知道对不对
4,安规漏电流测试采用的是交流测试,所以虽然输入端和输出端是采用变压器隔离的,然后接Y电容到大地,或许也会耦合过去产生一部分电流?

网友B:
Y电容主要影响安规和EMI,这个电容取值要折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