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简易电路延时测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8-29):
不会硬件

网友B:
1、可以考虑单片机控制DDS模块产生正弦波,然后用vca821可调增益模块、DA有效值检测模块和opa847放大模块、滤波器模块来做这个题目,成本大,时间长。
2、正弦波转换为方波可以用电压比较器,可以用电压比较器TL3016;
布线应该遵循高速比较器的LAYOUT基本原则:
(1)尽量减小信号源端到比较器输入端之间的阻抗,输入端开窗处理,因为这个阻抗与输入端的寄生电容形成RC滤波器,限制了带宽,最终影响到波形的完整性。
(2)处理好比较器电源的退偶。
我把帖子给你移到模拟电路板块,会有更多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