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系统加铁盒屏蔽通信有问题

楼主(2018-08-29):
手头上有一个采集三相电压与电流的项目,电源是用周立功隔离电源模块。主板是ADC+MCU再通过USB转UART与PC通信。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若不加铁盒子屏蔽,PC操作采集板控制三相接触器通断,通信正常。但若加了铁盒子屏蔽,PC操作时,通信就不正常,数据会积压。UART不会断,等到PC不操作三相接触器时,会一下子放出来。有没有这方面的高手,解惑一下

网友A:
这个要根据硬件设计具体分析的,建议上传下pcb图和电源相关的电路图

网友B:
我们公司也需要三相电流电压功率 有功无功  电量 采集记录记录设备,要求采集的数据在电脑上能记录,查看和分析,最好数据能直接连接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