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eeRTOS 队列的深度 和task 的栈区 大小关系 疑问?

楼主(2018-08-29):
创建一个队列用来接收OTA 大数据,
然后创建一个 task 用来实现不停的接收 队列数据
/*Creat Queue Task*/
void OTAQueueTaskCreate()
{
        OTAQueueHandle=xQueueCreate(OTA_QUEUE_ITEMSIZE, sizeof(OTAEvent_t));
        xTaskCreate(OTAQueueRxEvent,"OTAQueue",OTA_QUEUE_LENGTH,NULL,TASK_PRIORITY_NORMAL,OTAQueueTaskHandle);
}

Task的 栈区定义 OTA_QUEUE_LENGTH =     8192

队列 OTA_QUEUE_ITEMSIZE 数 为14 , 每个item 里面有一个uint8的1000个字节的数组。

我这样理解 如果队列满的情况 下,那么队列应该占 14*1000 , 这样是不是task 就会被卡死???因为它不够内存给队列用。

但实际情况却不会。

请task 的usStackDepth   和 它内部队列的深度 有什么关系?

谢谢!

网友A(2018-10-30):
如果你使用heap_4,动态分配,那么queue的空间和task堆栈的空间,都来自于heap,见FreeRTOSConfig.h中的configTOTAL_HEAP_SIZE。queue并不会占用task的栈空间。